K55VD 进水腐蚀,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21-02-05):
收到机器,按开关,不触发,拆机,板号:K55VD rev:3.1,进水腐蚀了,进行清洗,下面是比较严重的地方

华硕的机器一般只有点位图,上鑫智造,打开K55VD 3.1 文件为fz格式的图纸,其他的pcb的图纸也有但是没fz格式的详细。

上图就是腐蚀最严重的地方,洗刷干净,发现好像没掉,也不知道通不通,先上个电试试看,插电依旧不触发。
不触发就简单了,查触发的条件就好了当然先看一下腐蚀的电阻分别上啥信号,对着点位图一看分别是:RTCRST#,SRTCRST#,DSWVRMEN

一测量,发现3个全为零,难怪不触发,原来3个电阻都腐蚀掉了一脚,那就修补吧,这个简单,修补完找来对应的电阻焊上,都有电了,插电试试看,发现正常触发了,一切功能正常,后装机搞定了。
其实这次维修几乎没什么技术含量,唯一的要求就是有了这个点位图,不然的话补多大的电阻也不知道,干啥用的也不知道。

网友:
可见电路图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网友:
没有图,也不好搞

网友A:
点位图好像不显示电阻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好像不显示电阻大小?

显示啊,我还特意把阻值截图出来了,你没注意看,在右上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啊,我还特意把阻值截图出来了,你没注意看,在右上方

好的,谢谢

网友:
我自用是k 55vj

网友:
Rtc 电路死火

网友:
华硕的点位我是部分有元件参数,现在很多没有参数

网友:
华硕就是找不到电路图,有点位图也不错!

网友:
图纸重要图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