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s6无wifi和信号

楼主(2021-02-05):
vivo s6无wifi和信号求助,手机进水不开机,换电源ic后开机了,但无wifi和手机信息,打开wifi时有个蕊片发热严重,鑫制造还沒有图,请大神赐教。

网友:
没有大神,无线以修号,卡也认到,就是沒信息怎么修求助

网友A:
这种情况要看有没有接收,有接收无发射的话考虑功放,功放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要看有没有接收,有接收无发射的话考虑功放,功放电源

你好,沒图低,不知道电源在那儿

网友(2021-03-22):
引用 网友B:
你好,沒图低,不知道电源在那儿

我只告诉你思路,具体的还要你自己慢慢找,VIVOS6是有点位图的,功放是很好找的,表面有图案和其他芯片明显不一样,进水的机器应该先重置相关芯片,看看有没有腐蚀,如果不知道哪个脚位是对应什么功能,可以找和VIVOS6用一样的其他手机的一样的CPU,硬盘电源的机器,看看用的功放,射频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一样,脚位功能也一样的,有点位图没有原理图只能这样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沒图低,不知道电源在那儿

无服务最难修了,具体要排除小板干扰,区分是有接收无发射还是无接收,移动2G4G,联通4G都要测试,根据我的经验,进水机大部分都是功放和功放电源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