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GTX750TI 2G黑金至尊版 核心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21-02-05):
请问各位大大,我的映众GTX750TI 2G黑金至尊版 核心电源管理芯片烧得看不到上面的型号了,哪位大哥大姐知道是什么型号吗?跪求。。。

网友:
求下面这个芯片型号

网友A(2021-04-03):
不知道750TI和750是不是一样的。映众GTX750的电源管理芯片是81172gazr。24个脚位。C:\Users\QXB\Deskt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750TI和750是不是一样的。映众GTX750的电源管理芯片是81172gazr。24个脚位。

好的,谢谢兄弟,我试试

网友B:
UP1641P,电路有一点点差别。

网友:
谢谢兄弟,万分感谢。。。我去找个芯片换上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1641P,电路有一点点差别。

谢谢兄弟,万分感谢。。。我去找个芯片换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