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按电源键所有风扇一直转不开机

楼主(2021-02-05):
求救 有一张显卡短路了没注意把它插板上,然后就,风扇一直转也不开机CPU慢发热,我把像保险丝的地方都量过了,都是通的

网友A:
测下电容和MOS管是不是相通的,通的短路了。

网友:
测量一下12V ,3.3V 电压,显卡接口上的几组主要供电

网友B:
建议楼主送修,估计你也不是干维修的

网友:
我也不会  打算  过年这段时间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送修,估计你也不是干维修的

我也想学习学习,去送修,他们说没必要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下电容和MOS管是不是相通的,通的短路了。

主板上什么都不插,开机的话会跳一下,是正常的吗?

网友:
检测卡呢,没检测卡怎么修,怎么快速判断卡时序位置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什么都不插,开机的话会跳一下,是正常的吗?

什么跳一下,各电压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