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4110主板该公共点对地阻值30多欧从哪些方面检查?

楼主(2021-02-05):
如题,最近手里的一台老本本DELL 4110,无法开机,测得公共点对地阻值30多欧,请问该从哪些方面检查?

网友A:
不开机情况较多排除法,光测公共点有什么用,各电压多少各阻值等?ec是否正常等检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情况较多排除法,光测公共点有什么用,各电压多少各阻值等?ec是否正常等检测下。

30不对找保护隔离

网友:
公共点对地阻值30多欧  这个阻值低 查下各路PWM供电上管是否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