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750ti开机提示未接独立供电

楼主(2021-02-05):
论坛上浏览看到一个关于GTX750TI开机提示未接独立供电的贴子,但他是刷BIOS,刷成低功耗的不需要独立供电的BIOS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不难弄,正好手里有一块刚修好的同样问题的显卡
这个显卡的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正常,说到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小工具,据说是基地里月饼老师发明的,很好用

这个就是在PCI-E 1X上把12V/5V/3.3V供电都接上,这样就不需要在主板上测电压了。没有显卡的图纸,一点点找,反正12V的独立供电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一个高电平来检测是否接通独立供电。

这是我找到的两个分压电阻R214/R215,通电测量只有不到1V的电压,这个电压明显低,把R214拆下来测1.3M欧不正常,测R215为1.1K欧,通过计算R214正常阻值为3K欧。

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过来,焊接后通电测量

不知道为什么会稍微低一些,但2.5已经算得上高电平了,装好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没看明白,独立供电没检测到?

网友:
谢谢大神的无私分享

网友:
没搞懂,也没修过这么旧的卡

网友:
外接供电的检测,很实用的经验

网友:
主要是没图纸找不到位置啊

网友:
那个小工具是怎么制作的

网友:
学习了,好方法。

网友:
下次遇到了尝试改下

网友:
不错不错,能顺便提高小工具的制作线路就好了

网友:
这很有电路图才能搞啊

网友A:
没图纸 楼主是怎么找到那两个分压电阻位置的  太强大

网友:
直接用挖矿的转接卡就行了。 关键点是找到检测的那个点。 给3。3V电压的那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 楼主是怎么找到那两个分压电阻位置的  太强大

应该是刮出来的

网友(2021-03-29):
正好有一块这个故障的,回去试试,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