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淘宝搜不到这个黄铜色双向连

楼主(2021-02-05):
求教,淘宝搜不到这个黄铜色双向连接螺管,还可以上螺丝固定,有认识的嘛?这个叫什么呢?

网友A:
是接电线用的吗?淘宝有很多功能类似的“接线端子”

网友B:
这个吗?以前用775电机改电磨买过一次,螺丝固定,转速快了就不行了,只能小电机 低转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吗?以前用775电机改电磨买过一次,螺丝固定,转速快了就不行了,只能小电机 低转速用

是这个 我就是找不到,太感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接电线用的吗?淘宝有很多功能类似的“接线端子”

看图

网友:
双向连接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