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卡频率和功耗调节问题

楼主(2021-02-05):
最近修了几张p104和106矿卡,一个典型问题是软件调节功耗和显存频率,系统显示设置功耗和频率没有问题,但是实际功耗和频率却始终恒定不变,gpu满载,显存拉高拉低均不起作用。据图纸分析功耗应该来自ina3221这个电功率测量芯片(大部分n卡都是),实测功率和软件采集功率并不一致。求大神们解答?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软件显示功耗已经下降,但实测功耗降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软件显示功耗已经下降,但实测功耗降不下来?

对的,监测显示显卡功耗显存频率都显示正常,但是实际功耗不下降,核心电压也是满载状态,显存是默认频率

网友A:
1-你用的什么软件降的功耗?【msi的af?】
2-你的卡降功耗后运行什么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你用的什么软件降的功耗?【msi的af?】
2-你的卡降功耗后运行什么程序?

矿卡,mos系统。程序为nbminer,同平台其他卡可以设置功耗,所以不用质疑平台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矿卡,mos系统。程序为nbminer,同平台其他卡可以设置功耗,所以不用质疑平台问题。

n卡的功耗比较准,p104满载180w左右,p106是95w到110w左右。你想降到多少?我不是太理解。我的感觉就是功耗降不下来就代表这张卡要维持当前的工作(算力)需要这个耗电量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卡的功耗比较准,p104满载180w左右,p106是95w到110w左右。你想降到多少?我不是太理解。我的感觉就是功耗降不下来就代表这张卡要维持当前的工作(算力)需要这个耗电量才行

现在的问题是显卡自身测量功耗和实际功耗差值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