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GA-B250M-D2VX-SI R1.0原厂BIOS

楼主(2021-02-05):
                                                                 GA-B250M-D2VX-SI R1.0原厂BIOS

碰到个开机反复重启的主板,刷了原厂BIOS好了,刷之后会自动断电两次才能亮,之后再开都是3秒亮机

网友(2021-04-19):
感谢! 下载个试试

网友A:
刷了,原故障时过了技嘉LOGO掉电重启,刷完不掉电重启了,但是集显不亮,独显可以 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了,原故障时过了技嘉LOGO掉电重启,刷完不掉电重启了,但是集显不亮,独显可以 不知道啥情况

看你的CPU带不带集显,9代以上的CPU都不支持集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CPU带不带集显,9代以上的CPU都不支持集显了

bios版本问题,我CPU是带集显的,最后我又重新刷了个d2v的 bios可以了。

网友(2021-06-24):
这个BIOS能跑码  下了几个都不跑码 还以为是主板其他问题,还好没乱动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