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P61-S3待机为3.4V正常吗?

楼主(2021-02-05):
主板待机有电压,为3.4V电压,电源短接不启动,拔下来就可以,测了开机线路没发现有短路现象,电池供电没有到开机键。各位大神能帮忙看看怎么回事吗?

网友:
待机为3.4V正常吗?

是的,很正常

网友:
但是短接都点不亮

网友:
非常正常哦,左右,不低于2.6就行

网友A:
说实话看不懂你什么问题,不触发?不开机?不上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看不懂你什么问题,不触发?不开机?不上电?

用电源直接强制开机不上电,把电源拔下来等半小时插上的话,闪一下就灭,在开就没反应

网友(点评):
闪一下就灭了,十有八九有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电源直接强制开机不上电,把电源拔下来等半小时插上的话,闪一下就灭,在开就没反应

保护了,你试下拔下CPU供电试试!可以触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了,你试下拔下CPU供电试试!可以触发不

需要的话加我QQ大家一起共同探讨一下1586431947

网友:
或者互相关注下

网友:
我是小白,要不要将桥干一下?

网友:
6-71-W65J0-D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源直接强制开机不上电,把电源拔下来等半小时插上的话,闪一下就灭,在开就没反应

明显有短路情况啊,检测下MOS管后级电路的对地阻值

网友:
短路了!看看是不是CPU供电短了

网友:
有可能短路,先万能表分别测试下主板CPU供电+12V和24pin非地针的阻值。

网友:
有些时候电压会有点误差,3.4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