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师t58-tm11烧南桥成未解之迷

楼主(2021-02-05):
此机送来时不开机,南桥1V主供电对地短路,拆下南桥后不短,1V电压正常.更换南桥后故障排除测试2天没问题发货给客户,2天后客户收到电脑后就直接不上电了.也就是没得用.出现同故障,发回经测量南桥短路,拆下南桥后主供电1V正常.把南桥供电主要元件包括供电芯片、MOS管,滤波电容,电感更换后再换上新南桥故障排除.烤机一天正常.所有电压没有异常,维修站内放置2天后再开机出现不上电故障,南桥又短路.此机无法再修下去了,成本太高.成未解之迷......

补充内容 (2021-2-28 12:56):
迷团即将解开,因为本师傅不信鬼神,又换了第3个南桥,裸板测试OK但装机后又被秒挂.所以肯定不是主板引起,而是外围接口设备如:电池\屏\USB小板\硬盘\摄像头\风扇等.最终锁定目标,麻烦大家帮加点分,3 天后验证OK后公布

补充内容 (2021-3-8 15:34):
此机已经修好,屏线短路引起的烧南桥,总共烧了4个南桥才修好

网友A:
出了桥1.0短路还有别的地方短路不? 我修过一战神案例,有点小区别  待机3V短路 桥坏  拆桥不短路  通电3/5V正常  换桥上去瞬间挂逼

网友:
再换桥 通电又是完犊子  不装桥待机都正常    后发现总线供电1.05V短路  把那供电芯片和上下管还有滤波电容全部换了  再上桥 才修好  连客户原机的,,烧了三个桥

网友:
还遇到过内存供电短路的,开不了机并且,烧了内存  。修好后回去用了三天又短路了  又烧了内存  也是把内存供电主要部分都换掉 才修好  不过楼主这个再搞下去成本已经划不来了   只是给提供一点思路

网友B:
这台电脑我修了N台,有一台也是这样。最后解决问题

网友:
有个小细节你没注意到

网友:
这样的板最高是做料板了,继续研究真的不划算,不过应该还是3.3和1v有问题吧

网友:
各个排线看看

网友:
桥上面贴一个锡箔纸即可

网友:
以后迅维论坛干脆改名叫 维修师傅的烦心论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出了桥1.0短路还有别的地方短路不? 我修过一战神案例,有点小区别  待机3V短路 桥坏  拆桥不短路  通电3/5V正常  换桥上去瞬间挂逼

所以有桥挂的最好用示波器查下桥供电

网友:
今天也接到一台这个问题的机器。谁有这个问题的经验,分享下,谢谢

网友:
这个楼主换的是不是原型号,什么工厂版是不行的,四代桥我遇见过换原型号没有问题,什么可以代用型号  工厂版,用几天都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电脑我修了N台,有一台也是这样。最后解决问题

能否分享下经验,提示一下,红包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有桥挂的最好用示波器查下桥供电

也只能在换桥亮机后用示波器再打一遍桥供电吧?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蓝天主板桥供电用料问题,容易导致桥寿命不长啊。
换桥亮机后还得把桥相关供电检测一遍,把可能有问题的供电芯片、MOS管,滤波电容也换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有桥挂的最好用示波器查下桥供电

估计有瞬间的大电压

网友:
学习了!经验是不断的学习,有些成本太高,修不再划下!

网友D:
南桥供电所有元件已更换,包括供电芯片、MOS管,滤波电容,电感,冷机放置1-2天后通电南桥即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供电所有元件已更换,包括供电芯片、MOS管,滤波电容,电感,冷机放置1-2天后通电南桥即挂

修这个机还真是刺激喔  修完还能亮机的  一通电就完犊子

网友(2021-03-08):
引用 网友B:
这台机南桥通病,刷工厂版BIOS,可尝试加个铝片南桥上

此机已经修好,屏线短路引起的烧南桥,总共烧了4个南桥才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