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21-02-05):
这个是屏的问题还是?

网友A:
屏的问题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可能性不大

你觉得是主板问题?

网友:
液晶屏没那么容易坏,除非人为砸它,敲它或保管不当,湿气大搞得生锈,氧化,

拆开来检查了再说,实践出真知

网友:
屏坏可能性大

网友:
用万能驱动板代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屏幕外的偏光膜坏了。是不是火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