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450P电源维修汇总

楼主(2021-02-05):
大点容鼓包,TNY277PN,CM6800TX芯片全炸,贴片2.2欧电阻炸飞(铜皮炸开),整流桥保险丝二极管王炸,10uF50V小可爱容量变低,16V2200uf狂轰乱炸,这只电源到底经历了什么!!!i服了you!!!

网友A:
这个维修代价我会考虑直接换了 电源不值钱

网友B:
电源,太麻烦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维修代价我会考虑直接换了 电源不值钱

我自己也是用的这个电源,用了5年了还没坏,维修乐趣,开动一下大脑,修好把额定300W鑫谷电源换成这个,鑫谷电源300W带电脑很吃力,滋滋响,E5 2687Wv2加1060显卡,就怕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太麻烦就没什么意义了

越麻烦的你就进步越快

网友:
想学修电源,可无从着手

网友C:
坏了这么多呀,牛X,
是我都懒得弄了,成本偏大,极度不喜欢

散热不良导致还是,还是瞬间高压干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了这么多呀,牛X,
是我都懒得弄了,成本偏大,极度不喜欢

散热不良导致还是,还是瞬间高压干的呢??

从头炸到脚,大电流呗

网友:
我如果没猜错应该是散热不好导致输出部分的电容长时间过热最后高压电容也因此电解液挥发然后pfc芯片不稳定然后全部一直烧下去的,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市电不稳定高压击穿

网友:
如果没猜错应该是散热不好导致或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D:
看到fcon和Ashi电容就可以断定是二修机,你之前已经被修过一次了。全汉原版一直采购的是丰宾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fcon和Ashi电容就可以断定是二修机,你之前已经被修过一次了。全汉原版一直采购的是丰宾电容。

这货假货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fcon和Ashi电容就可以断定是二修机,你之前已经被修过一次了。全汉原版一直采购的是丰宾电容。

哦,原来如此

网友:
2010-2014连续多年在京东电源版的销量冠军,市场占有率高,但我在电脑城实体店还没见过这个型号的假货,假货只有近三四年在闲鱼出现,广东和浙江的地下工厂因为有闲鱼才得以延续生存。

网友E:
原电源用得电容可能质量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电源用得电容可能质量一般..........

嗯嗯,都鼓包了,质量一般般

网友:
修电源的都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fcon和Ashi电容就可以断定是二修机,你之前已经被修过一次了。全汉原版一直采购的是丰宾电容。

和楼主一样,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电源用得电容可能质量一般..........
非也非也,丰宾怎么说也是多年称居台系电容前三,原机用吉林华微的mos不行,安数小,导阻大,发热量高,这机子的用户普遍反映是:风扇转速高--吵--风扇减寿--风扇一弱,机壳内温度上升--电容减寿--炸机,源头是发热量。

网友:
这个电源值得修,修了也有了经验,何乐而不为!

网友(2021-03-17):
风扇转速高--吵--风扇减寿--风扇一弱,机壳内温度上升--电容减寿--炸机,源头是发热量。正确!我的一台电源就是这样炸鸡的。今天刚维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