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宏碁蜂鸟s3-371更换固态硬盘后报错

楼主(2021-02-05):
宏碁蜂鸟s3-371更换固态硬盘后报错,进入winpe时卡死,在别的电脑上删除分区可以进去winpe安装系统重新进入时磁盘报错,换过两块固态都是一样的问题,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进PE  看下硬盘  调下COMS里

网友:
调IDE试试

网友:
改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固态硬盘装移动硬盘壳就能进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PE  看下硬盘  调下COMS里

进入win pe看不出硬盘有啥问题,装系统过程也正常就是不能启动系统。这款笔记本BIOS能设置的东西很少,能改的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想了好久,我上次碰到的问题跟您这个类似,我是用SSD在其他电脑上把系统全部做好,然后把SSD拆下来,再装到这台笔记本电脑上,电脑上不要插任何USB的设备,我当时是台式机!!

网友:
问官方要bios

网友:
这大概是分区工具或者PE的锅,遇到过可能的点:1、MBR被篡改,2、分区前不能4K对齐,就是前面不能留有一丢丢空余,3、GHOST文件分区引导格式是新的。一般只有在个别旧板才会遇到这种问题,第一个激活的引导分区用03pe官方磁盘管理分区,或者旧版DG,重置MBR为NT52,或者bootsect  /nt52

网友:
磁盘全部分主分区模式就可以了!不要用扩展分区

网友:
修复一下硬盘引导

网友:
把机械跟固态换个位置,有些笔记本加装固态高矮无法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入win pe看不出硬盘有啥问题,装系统过程也正常就是不能启动系统。这款笔记本BIOS能设置的东西很少,能改的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换位置,不要放在光驱位,换到SATA

网友:
只有一个SATA接口,只装了固态

网友:
只有一个sata接口,没有光驱位,只装了固态,没有机械盘。

网友:
你先用机械盘装一下,看能装不。有机子不支持固态硬盘,我遇到过

网友:
更新一下BIOS估计没有问题了。

网友:
换固态后不能引导,是BIOS版本太低引起的。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raid模式

网友:
我记得蜂鸟机器用raid模式硬盘

网友:
uefi安装就可以

网友(2021-03-09):
你是什么PE,改下硬盘模式,IDE achi,还有secret boot

网友:
再不行就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