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当娱乐,看看小小白如何找到主板上故障的小场管

楼主(2021-02-05):
小小白如何找到主板上故障的小场管
本小小白是修车“老”师傅,专治各种汽车毛病。这两年突然对电器维修很感兴趣。家里的跑步机、洗衣机坏了,居然莫名地兴奋起来!一番折腾,自己换了控制板,然后拿故障板来瞎折腾,当然,都没修好!没有电路资料啊,查不出哪里坏了。
渐渐地,家里的维修工具多了起来,万用表、风枪焊台、直流电源、示波器等等,都有了,也从网上淘了一包又一包的、很便宜的电子元件,感觉什么都可以修了,整个世界都在工具箱内了。然后,基本都没用上,电子元件堆在纸箱里。现在也不知道到底买了哪些元件。
202122日,同是修车的友仔说,他家的电脑,为了插拔内存,断了N次电之后,就再没反应了!我一听,兴奋啊!很快把朋友的主机搬了过来。没错,按启动键时电脑没任何反应。
拆开侧板,该机配置技嘉主板B75M-D2VREV1.0。按启动键时CPU风扇都不转,拔下连接启动按键的线束,在主板上短接启动针脚,也无任何反应,此时测量24Pin主插头,紫线、绿线都有5V待机,但无+12V,+5V,+3.3V电压输出。
拔下24Pin主插头和CPU 4Pin供电插头,测量各个供电点对地阻值,未发现短路。重新插上所有插头,将24Pin主插头的绿线和黑线短接,能输出+12V,+5V,+3.3V电压,CPU风扇转了,但此时按下启动键,仍无法启动。测量CPU的供电场管,有12V输入,无输出;内存插槽也查不到1.5V电压。
初步判断主板故障。拆了吧!
对着主板上的大场管先来一通测量,Q64输入5.1V输出3.3V感觉正常,Q61三脚无任何电压,Q58(型号P2003ED)管脚电压分别为5.1V4.95V0VQ58Q61有一脚相连。百度了P2003ED型号的场管资料, S极有5.1V输入,G极有4.9VD极无输出,没脑地判断Q58坏了,拆了吧。结果因为技术太菜,加热到铜皮脱板了都没把Q58拆下来!把Q58G极铜丝都拉断了!继续拆可能就废板了。唉,平时闭着眼睛拧螺丝拆零件,可这电脑活,睁大眼睛都不好使啊!
冷静下来,继续查网上资料,查到了P2003EDPDF,发现Q58P沟道MOSFETGS之间的压差要达到-1V以上,才有D极输出!显然目前Q58工作条件不足,G极电压要拉低,才有D极输出。测量发现Q58D极输出与Q61的输入端直接相连,显然Q61管脚无任何电压是受Q58影响。

那么,Q58G极又如何控制呢?花了半天时间在板上走了Q58G极线路,发现通往三个方向,走不下去了。百度搜图纸,没有免费的。突然想起迅维!迅维网啊,大名鼎鼎。
上迅维网,第一反应要注册,居然发现手机号码已经注册了,试错了几个登录密码,呵呵,登录了。202123日,迅维网提示:欢迎我这个小小白回归。
急搜搜,找到了GA-B75M-D2VR1.0电路图点位图,点下载,嗯?每份下载需要-2分,我没有分!嗯,我有钱啊,充值吧!提示充值也得不到下载分!有钱也不好使!必须发布资料和帖子之类。于是乎,搜集了几个资料发布(第二天学习了迅维网管理规则才知道应该违规了:网站已有资料不得重复发布!我觉得应是发布重复资料了),不过当晚居然有人下载了!我有下载分了!于是有了GA-B75M-D2V R1.0的电路图和点位图,那感觉就像迫降中的飞机突然发现了一条空撩撩的超级跑道!

对着电路图,先把扯脱铜皮的Q58G极飞线到D7
如上图, Q58若要D极输出,前提是1P_EN需要低电平,进一步分析得出,只有Q74上的-DEPSLP输出高电平,P_EN才可能是低电平。测量三极管Q74的管脚2,实际电压为0,与所需条件不符,导致二极管D7P_EN输出电压为4.9V,由此Q58GS极间压差仅-0.2V,不满足驱动条件,D极无输出。而Q74的管脚2是通往南桥的-DEPSLP,闹了半天,南桥工作不正常吗!
下一步,检查南桥外围关联元件的工作情况。当测量到场管Q39时,管脚电压分别为0.9V0.16V0V(如下图),感觉就不对。查电路图,分析Q393号管脚PCH_DPWROK信号,要么3.3V要么0V才对,不应该有0.9V!因此,极有可能故障就在电阻R267Q39。测量R267阻值8.2K,很标准。测量Q39,三个管脚之间居然都有阻值,其中DG极间、D S极间阻值大概2.3K,判断Q39已经击穿。还好,家里有几块废的电路板,找到一个SOT23外形、通过测量感觉符合Q39工作特性的场管,更换后,插上24PIN插头,通电,Q39上的PCH_DPWROK从原来的0.9V变为3.4VQ74上的-DEPSLP0V变为0.6V, Q58上的P_EN4.9V变为0VQ58D极输出5.1V。试机一切正常。
这是修车工友的电脑,收不到维修费了,坑他一餐倒是可以。

总结:
  • 没有迅维资料,很难找到此类故障点,熟悉通病除外。
  • 抓住已经发现的故障症状,结合电路图,通过元件工作原理和电路协同控制原理,找出造成此种故障现象的可能原因,一级一级往上查;先排查外围工作条件,再检查元器件本身。本案例中,已知Q58 的D极没有输出5.1V,推断G极4.9V电压不对,由此分析出Q74管脚上-DEPSLP信号0V不对,从而推断南桥工作异常,再检查南桥外围元件工作情况,发现Q39各管脚电压异常,其中PCH_DPWROK信号0.9V不正常,导致待机状况下南桥工作不正常。
    以上,高手当我没说。笑一笑就好。
    最后,感谢您看完小小白的第一篇发文。(粘贴上来之后,发现很多文字标注都乱套了,就全部删了)

网友A:
不错,很详细的成长路

网友B:
隔行隔山!楼主很强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行隔山!楼主很强大了

感谢鼓励!还得多跟您这些行业大佬请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详细的成长路

感谢老大鼓励!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楼主

网友C: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 台电X1 Pro 4G(型号:T10),故障插电0.000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测公共点电压0.8V不正常,是由BQ715蕊片控制测得
1脚ACN :12.35V
2脚ACP:12.35V
3脚CMSRC 隔离管D脚:11.29V
4脚ACDRV 隔离管G脚:13.12V(正常18.92V)

5脚ACOK :0V(正常3.3V)
6脚ACEDT电源检测:3.17V
18脚公共点上管G脚:0.8V(正常11.48V)
15脚公共点下管G脚:0V(正常1.64V)
11脚电池充电管G脚:0.65V(正常1.05V)
公共点电感:0.8V(正常7.6V)

分析有很多脚电压不正常,果断更换一片全新BQ715电源管理蕊片,但是故障还是没变在仔细测量发现第一隔离管A04414 30V8.5A已经击穿,用AO4468 30V8.5A代换上去,插电0.023,触发开机屏幕有显示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D:
谢谢老大分享分析思路学习了很多

网友E:
楼主 加我  车 和电脑 我都会15118830401

网友F:
你这让专门进迅维深造的我情何以堪。分析的头头是道。除了点赞我还能做什么,新年快乐!

网友G:
一个小白!能做到认真分析!而且思路很正确!这点非常不错!!!继续努力!!期待你更好更多的经验分享!!!

网友H:
看你电子基础不错啊

网友I:
槽,这是高手阶段才能懂的。

网友J:
这是大神级别的维修,情何以堪

网友K:
楼主这是高手级别的小白!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是高手级别的小白!思路清晰,学习了!

谢谢鼓励!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大分享分析思路学习了很多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个小白!能做到认真分析!而且思路很正确!这点非常不错!!!继续努力!!期待你更好更多的经验分享!!!

感谢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你电子基础不错啊

理工男,修车男,对机械、电子都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详细的成长路

谢谢老大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大神级别的维修,情何以堪

搞维修的都有一股钻劲和一股专劲,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槽,这是高手阶段才能懂的。

一步一步来吧,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让专门进迅维深造的我情何以堪。分析的头头是道。除了点赞我还能做什么,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一起进步!发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加我  车 和电脑 我都会15118830401

好,我喜欢修车,喜欢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 台电X1 Pro 4G(型号:T10),故障插电0.000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测公共点电压0.8V不 ...

这个可以另发新贴,就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

网友:
谢谢老大分享分析思路

网友:
有这干劲学不会才怪呢。

网友(2021-04-04):
学习了,真详细

网友:
你到底上了多少图片?全是圈圈看不到,,,

网友(2021-06-05):
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2021-07-29):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