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螺丝拧坏了拧不下来怎么办?

楼主(2021-02-05):
图中红色圆圈处的螺丝,开始用错螺丝刀了,拧坏了就拧不下来了。
iphone7

网友:
用微型电钻配上丝锥

网友:
粘坨锡把螺丝刀和螺丝粘一起

网友:
铁片折弯 然后扭转铁片 把螺丝转下来就信咯

网友:
学习了,二楼、三楼的方法都很好啊。

网友:
楼上这个办法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