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11X 起初电源被上家搞不见了 也许是

楼主(2021-02-06):
打开后盖  起初电源被上家搞不见了、 主板有点小弧弯 无法开机 所以去找电源和点位图 、 找到买回来了电源
看电源的材质应该是爆裂了之前!  植上后可以开机了  进入系统屏幕锁页面 点紧急呼叫密码可以的   可问题是 就几秒功夫就卡住无法动就死机(关机) 然后重启 进入双清就不会死机  请问有什么办法吗?各位大师  假设如果PCB没问题  双清可以不?双清是要密码 目前还不知道 今晚被我连着电池用镊子碰到短路不开机了(不小心的)郁闷死了 扣了几个电容也无济于事  此前可以开机的时候 电源IC也是会发热不知道是不是型号错了  望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看一下射频IC和WIFI芯片,重点是射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射频IC和WIFI芯片,重点是射频

现在的是全板罩子被我拆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射频IC和WIFI芯片,重点是射频

夹电 电源充电ic会发热  充电IC不会 我重新吹一下放回去也无用  电容扣到没得扣了 所以 年后看看买一个电池座顶上罩子内的电源充电IC  我想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