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1070 8G 求助

楼主(2021-02-06):
核心供电已出  没有显存供电     Q570 是开启显存供电EN 信号  那位老板有控制  Q569 三极管   信号的图纸  给个截图。

网友A:
核心供电与显存供电之间隔着一个up1728q
请问此电压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供电与显存供电之间隔着一个up1728q
请问此电压出了吗?

没出 这个电压出来 才出显存供电吗?

网友B(2021-05-06):
同样的问题  这几个电阻烧了  本来清理之后是正常了  但是打了uv胶固化之后  插电反而烧得更厉害了  我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  这几个电阻烧了  本来清理之后是正常了  但是打了uv胶固化之后  插电反而烧得更厉害了  我擦

电容  说错了  就是两个三极管旁边的4颗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