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1005电源板定影继电器异响

楼主(2021-02-06):
故障现象:惠普m1005电源板定影继电器异响 打印字体一抹容易部分掉字
按照一般的维修思路 更换电源板  但是问题依旧
第二个考虑更换的就是定影组件  更换后但是问题还是依旧
剩下的考虑更换 主板  但是问题依旧
后续实在想不起更换什么了  就更换了走纸传感器 (说实话 估计没啥用)问题依旧
听个朋友说考虑更换激光器驱动板 更换后问题解决 但是有个运气不佳的情况
调换配件的过程中把自己的主板弄坏了估计 开机报错scanner error 13 主板坏了

网友A:
做事要小心一点  细心点

网友:
这故障,这维修过程 。。。。。。。。。。。。

网友B:
.你不是修是各种换啊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厉害厉害了,这个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修是各种换啊

没办法  不会精修啊   会精修 就不搞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事要小心一点  细心点

谢谢提醒  吃了好几次亏了   拔线一定断电

网友(2021-04-03):
继电器异响多半是驱动齿轮组那里的问题,扫描错误13你重点检查扫描仪的排线是不是没有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