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c520u 板号x540up待机0.024不触发

楼主(2021-02-06):
本着asus机器先刷个bios刷好收钱刷不好靠懵的原则,这机器前后刷了3个都不好,基本能确定不是bios的问题了,测待机正常,准备下个点位慢慢修一般下点位之前我都是习惯的用放大镜看一下整个 主板,看看有没有腐蚀掉件烧黑的情况,由于本地非常的潮湿一般再风扇附近会有不小的发现,于是就发现了病因,扣掉收钱,没啥技术含量只是这个情况论坛里没有发出来给大家一个思路

网友:
牛逼这都能被你发现!

网友:
通病了  这款出风口这里电容易短路

网友A:
修过两例一样地方的  看来是通病    3/5V电感打一下对地值应该也能发现异常

网友:
看来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待机短那电流应该没那么低吧,有空翻处图纸瞄下究竟。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求教楼主,维修用万用表 ,但是没有电流测量功能,对于电脑主板维修手机维修,电流测量重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两例一样地方的  看来是通病    3/5V电感打一下对地值应该也能发现异常

求教,维修用万用表 ,但是没有电流测量功能,对于电脑主板维修手机维修,电流测量重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楼主,维修用万用表 ,但是没有电流测量功能,对于电脑主板维修手机维修,电流测量重要吗?

修笔计本没有维修电源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学习领会  不断进步  感谢楼主

网友:
疑似是通病。

网友(2022-07-24):
陶瓷电容击穿,很常见,现在为了成本大量导入国产电容是根源

网友(2023-04-23):
维修锻炼眼力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