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机械师T90-T6CP 维修不出CPU供电一例

楼主(2021-02-06):
开机灯亮后灭,不出CPU供电。   开机电流0.4掉回0.02,晶振24不起振。 直接更换桥芯片,开机显示慢,淘了工厂BIOS刷上解决问题,附上开机快BIOS

T90-T6CP 工厂BIOS GJ5CNXX 1.0.rar

开机快

网友:
楼主的标题加上板号  后面需要的人才更容易搜索到喔

网友A:
哥,能详细说说是为什么 直接换 桥的吗。。。。。。。。。。。。。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中间有小字没看到,我看到了,楼主是大神。。。。。。。。。

网友:
楼主最好写上查询思路,好一起学习分享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能详细说说是为什么 直接换 桥的吗。。。。。。。。。。。。。

300系桥未能完全读取BIOS的通病,更量化点就是桥内部的SPI部分出了点问题。部分100系桥也有这个问题。这是清华同方代工板子的一个典型性故障。

网友:
一招致命 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系桥未能完全读取BIOS的通病,更量化点就是桥内部的SPI部分出了点问题。部分100系桥也有这个问题。这是清华同方代工板子的一个典型性故障。

有什么办法判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系桥未能完全读取BIOS的通病,更量化点就是桥内部的SPI部分出了点问题。部分100系桥也有这个问题。这 ...

谢谢大神的指点!!!

网友:
主题简单明了,内容实在有用!多谢楼主!

网友(2025-07-01):
简单明了,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