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1100ef 电源

楼主(2021-02-06):
谁修过这款 这个ic已经炸没了 求型号

网友A:
确定那里有芯片?反面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那里有芯片?反面看看呢。

图片已上传

网友:
电源一般都没修    直接换的

网友:
有些东西买不到的··

网友B:
可能是TNY2XX系列,27X,28X,不好说,只给你个参考,哪一年出的,什么上的电源,还要考虑功率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TNY2XX系列,27X,28X,不好说,只给你个参考,哪一年出的,什么上的电源,还要考虑功率大小

就是不能确定 才发出来 看看有没有人修过同款的

网友B:
你那坏电源是不是+5VSB待机的,是的话就搞个TNY280,试试,

+12VSB待机的,用过TNY290,
我没认真仔细的去看PDF,稍微查了下资料就修的,290的急着要,就修好了,

280的还在睡觉,过几天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坏电源是不是+5VSB待机的,是的话就搞个TNY280,试试,

+12VSB待机的,用过TNY290,
我没认真仔细的去看PDF,稍微查了下资料就修的,290的急着要,就修好了,

280的还在睡觉,过几天弄

应该是5v的  后面的电容最大的也就10v   只能买个试试了

网友:
会修 电源的,都 是大神。。。。。。。。。。。。

网友C:
我有个一样的不过要拆开看看才知道你最好拍两个电路板的全图上来看看因为戴尔的这个电源有两个版本的本身两者有很大区别的一个是短一一点的高压板一个是全板型的高压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一样的不过要拆开看看才知道你最好拍两个电路板的全图上来看看因为戴尔的这个电源有两个版本的本身两者有很大区别的一个是短一一点的高压板一个是全板型的高压板的

我这个是全尺寸的 你的要是和我一样 帮我看下具体什么型号  谢谢了

网友:
先拆出来拿到显微镜下面看看有没有字印,在看看第一个字母是什么开头的

网友:
台达电路板印刷只有元件号,没有元件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是全尺寸的 你的要是和我一样 帮我看下具体什么型号  谢谢了

能拍一下高压部分的板子图片给我对比看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拍一下高压部分的板子图片给我对比看看么

这样能不能看出来

网友:
换了pny280 待机正常了 短接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启动瞬间功率飙到50w以上 空载

网友:
要接假负载

网友:
接了主板 也是一样 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