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E开机不显

楼主(2021-02-06):
故障现象:联想B520E开机不显,开机按键灯亮一下就灭,然后再亮,一直循环,明显的反复重启,应该是某个电没出来或者有短路拉低。维修过程:没有原机电源,感觉电源坏的少,以为主板问题,就拆机检查主板,把全机三个rom全部换下新的芯片,都刷了一遍,开机故障依旧。后又测只有3vsb,5vsb正常,其他电都没出。经过很久时间的检测没有发现任何短路的地方。抽空吃了个饭,吃饭的时候忽然一想,主板应该没事,是不是还是电源的问题呢?然后检测电源,绿线灰线5v正常,黄线开机瞬间电压升高又拉低。然后通过短接绿线,发现电源故障依旧,风扇一转就停。看到这一幕。。。那种感觉一下来了,心想肯定电源的问题了。于是拆开电源换个电容,问题ok了。

ECrom

MX25L1005_20150806_B520E 独立 LA-7811P KBC.BIN

小板rom

W25Q32_20150806_B520E 独立 LA-7811P 桥.BIN

桥rom

不是原机主板图纸(仅供参考)

网友:
主板bios论坛找的,确定是ok的。实机测试了,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
一般是先检查电源

网友:
这款 机器好多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电容怀孕了吗

网友A:
这机器这么老能收多钱

网友B:
换那个电容,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那个电容,看不清楚

c12上方的电容

网友C(2021-03-20):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这么老能收多钱

机器i3的还行。收了1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i3的还行。收了150

现在维修  技术真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