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开机一闪就灭

楼主(2021-02-06):
开机一闪就灭,鼓包电容换了也一直,是灯带问题吗?

请教一下

网友A:
你量一量,电压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量,电压稳定不,,,

测哪块电压

网友:
电源板输出电压呀,,还有驱动板上所有电压,,同时也包括300V整流电压

网友:
灯管有问题吗?

网友:
板子上的电解电容最好全部换掉,估计就能彻底解决问题了,
电容都老化了,是用了多少年的板子啊,保守估计有最少10年以上了

板子变色严重的地方,要优先换它附近的电容

网友:
先测下灯管好坏先

网友:
没工具怎么测,灯管电压多少

网友:
LCD背光故障的最快检测方法就是灯管替代法一试就能区分故障范围。

网友:
灯管启辉电压800-1200v交流电压不用测,一般的仪表也测不了高压。建议用示波器测试冷端波形也可以区别故障范围。

网友:
你这个型号的机器就没有灯带,是LCD灯管的。估计是四个灯管有个别老化引起的保护,,全部换掉一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