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驰gtx660 3gbios

楼主(2021-02-06):
网驰gtx660 3g不认卡,供电正常,找不到问题,打算写个BIOS
求助各位大侠,有这个BIOS的还请发一个

多谢了,,,

网友A:
有个EVGA。你看看刷上有没有啥变化。
GPU Device Id: 0x10DE 0x11C0
Version: 80.06.10.00.61
GK106 P2030 SKU 0 VGA BIOS
Copyright (C) 1996-2012 NVIDIA Corp.
GK106 Board - 20300000
Connectors
  1x DVI-D
  1x DVI-I
  1x DisplayPort
  1x HDMI
Board power limit
  Target: 125.0 W
  Limit: 138.0 W
  Adj. Range: -54%, +10%
Fan Speed
  Min: 30%
  Max: 74%
Memory Support
  GDDR5, Hynix
  GDDR5, Samsung
Performance Level 0
  Core Clk: 324.00 MHz
  Mem Clk: 162.00 MHz
Performance Level 1
  Core Clk: 324.00 MHz
  Mem Clk: 405.00 MHz
Performance Level 2
  Core Clk: 549.00 MHz
  Mem Clk: 1502.00 MHz
Performance Level 3
  Core Clk: 549.00 MHz
  Mem Clk: 1502.00 MHz
Boost Clocks
  P0 Boost: 1110.50 MHz
  P0 Base: 1045.50 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EVGA。你看看刷上有没有啥变化。
GPU Device Id: 0x10DE 0x11C0
Version: 80.06.10.00.61

还是不认卡

网友:
显卡BIOS  应该不好找

网友:
可以在这个里面去试一试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 ... memSize=&si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