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教macbook风枪焊内存

楼主(2021-02-06):
a1425,电脑不能开机,嘟嘟听见,我要拆内存,我使用的是8508d的风枪,温度调到380,风速调到5档,吹了5分钟都拆不下来,纹丝不动的。也不敢再调高温度了。请各位老前辈分享一下经验
电脑
Mac

网友:
笔记本没拆过,显卡的话我都是430,风速最大

网友:
内存温度无所谓的一点点调大,不容易坏的

网友:
430度没问题的,关键看是否吹的动否

网友:
正确的温度,一分钟之内都可以拆下来,温度不够或者风嘴太小,都不能正确加热到溶点

网友:
拆掉风嘴,温度400~450,高度10mm左右,多加焊油,快速晃动风枪,用镊子夹住,向上用一点点力,锡化了就能下来,如还不能拆下,底部加150°预热,再拆

网友:
450度吹不下, 就用850B 500度吹

网友:
谢谢各位,已用了414度拆了下来。换了内存,还是嘟一声一声的连续响,不知道还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2021-03-09):
做事前多做做功课 喝茶既然来多了人 得告诉店小二加茶位

网友:
苹果的主板总感觉温度高一点

网友:
我一般用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