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开机档logo意外秒杀一例

楼主(2021-02-06):
收到机器,正常开机但是挡logo,这个问题见的多,想的把多余的外设拆了排除一下就搞定了,拆了键盘后,又开机,还是挡logo,心想插个外接键盘看看是否能进bios,谁知道插上usb键盘就马上进入了bios,再次开机还是进bios,没有按任何键就进了,拔了usb重新开机还是挡logo,速度拆机,板号:k43sv,查了一下接口:j5201就是usb接口的2.0的数据通道二级体值:
有细微的差别,以前也碰到过,会导致usb口不可用,一般都是静电管导致的,拆掉就好了,在电路板上喵了一眼,就在旁边有个4脚的像静电管的,果断吹掉,一开机不挡logo了,简单测量一下拆下的不是静电管,而是一个排感,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排感补上,装机,收工!
拆掉的排感就是这个位置:

其实这个图是今天补帖子才找来的,修机器的时候根本没有打开点位图
总结一下:
挡logo其实有时候是挺难修的,运气好的话也许拆个外设就排除了。今天没想到的是拆个排感,要是没插那usb个键盘也许要查半天才能查到这里。

网友A:
居然插外接键盘不卡,第一次听说,一般硬盘问题居多,

网友:
既然不是硬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插外接键盘不卡,第一次听说,一般硬盘问题居多,

的确,我也是碰到硬盘不认识的多

网友:
是啊一般硬盘坏的多

网友B:
电感是坏了还是,坏的测试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是坏了还是,坏的测试过了吗

肯定是坏了

网友C:
这个问题要是查电路能把人查晕,很可能无功而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要是查电路能把人查晕,很可能无功而返

对啊,真是意外收获

网友:
真是个奇葩故障啊。。。。。。。。。。。。。。。。。。。。。。。。

网友:
华硕笔记本的问题就是很独特

网友C:
感觉看你帖子就是感觉清晰易懂,受过正规培训的出来修机都是按套路来,给人感觉就是不一样,我把你发的帖子快看一遍了,大师你啥时候毕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看你帖子就是感觉清晰易懂,受过正规培训的出来修机都是按套路来,给人感觉就是不一样,我把你发的帖子 ...

欣慰啊,我是19年10月毕业的,但是我修机器是20年10月份才开始修的机器,平常很忙,过年放假了才有时间把以前修的机器整理发出来,分享给大家,顺便整点下载分!我在实地的时候修的机器都是非常难修的机器,这些都算是简单的机器了,我自己觉得我写的乱乱的,没想到你还觉得易懂,说明你的思维与我的基本一致,才能看懂!

网友:
感谢回复,自己开店,碰到的比学校的要简单,在学校那主板真叫垃圾,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