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ova7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1-02-06):
看图1,黄色区域短路。
我调到1.5V,也就漏电几十毫安。
请教大家,调到多少电压,再烧?
太高,又怕烧坏。

网友A:
忘记说,开机出来logo,重启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开机出来logo,重启又。

干cpu和字库一般都会好,

网友(2021-04-04):
先用表测量所选区域电容电感是否正常,将损坏的电容电感去掉在测开机电流,CPU和字库一般都有封胶,进水概率小,一般都电容电感的问题!

网友:
正常  运存供电阻值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