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80进水后插适配器不开机,修复后充电慢及升压电路简单分析

楼主(2021-02-07):
收到e480机器,用电池可以开机,拔了电池插适配器无法开机。该机器是type-c的电源接口。
把可调电源接在转接口上,插入type-c接口后,无电流,感觉没有公共点,测了果然没有公共点。这种接口的电路其实修的少,不熟悉,查论坛资料,马上查到了解决办法:短接不开机钢板。如下图:
短接后VSYSTEM2,为5V,查公共点为9v左右,按开关键,可以正常开机了,插上电池也可以充电了,以为修好了,装机用转接口充电。发现充电好慢!
用船长教我们改装的联想type-c适配器。如下图:

插在电脑上,发现问题了,适配器只工作在5v模式下,没有升压,这说明升压电路没有工作,跟客户沟通后,客户不同意该维修结果,要我们把它修复到正常的充电速度,没办法,因为不熟悉该升压电路,所以要研究一下电路了,从头开始研究吧。顺便把心得分享给大家。

第四步,升压芯片RTS5455通过cc总线与适配器通讯,协商后通知适配器升压,这里控制适配电压最终到公共点,还有两个芯片,这两个芯片挂掉也会导致升压不成功
如下两个:

通过这两个芯片后产生所需要的VSYSTEM2,再通过保护隔离电路产生公共点B+,上面几张图中出现的芯片,出现故障或者通讯故障,都会导致升压不成功的。
我简单测量了一下CC通讯没问题,还有en也没有断线后,决定更换RTS5455测试,定了芯片,到后更换,测量无明显短路和虚焊后,通电,发先已经升压成功,最后测试充电速度正常!维修结束。
总结:
1、碰到不熟悉的电路要冷静分析,当然我的分析都是建立在船长跟我讲过其他的芯片的升压过程推测而来的。
2、我这次维修有一定的冒险性,正确的做法是把相关的芯片全部定来,以免造成影响客户的修机体验。
3、可调电源接转接口看是否升压关键测量一下vbus,就知道有没升压了,当然有工具就更方便了。

网友:
谢谢分享,E480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type-c 没20V,接到好几台了

网友:
楼主理论基础扎实 修得不错

网友:
思路清楚                        6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厉害 这是高手

网友A:
船长要看到这个帖子该有多欣慰,长脸了,同是一个师傅为何你如此优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船长要看到这个帖子该有多欣慰,长脸了,同是一个师傅为何你如此优秀!

船长不看贴子的吧 他一天那么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船长不看贴子的吧 他一天那么忙!

会看到的,放心

网友:
Type c不升压逃不过pd

网友C:
你订的那个芯片是带程序的吗?

网友D:
E480我还有点位图呢 有需要的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订的那个芯片是带程序的吗?

是代程序的

网友E:
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F:
升压芯片定的料版还是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升压芯片定的料版还是剪板

全新的,写过程序的

网友G:
收藏了,下次碰到好有点思路,那充电器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收藏了,下次碰到好有点思路,那充电器怎么做的?

在网上买一个电压电流表,然后有相应的电路会教你怎么做的

网友:
手里有个E580  充电报错

网友H:
是不是因为有进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因为有进液过?

对,标题写的是进水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E480我还有点位图呢 有需要的联系

我也有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到位!新电路,有点琢磨不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大家多分享,论坛才热闹!

网友I:
有一台dell type-c口充电,有时可以,有时不行。还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一台dell type-c口充电,有时可以,有时不行。还找不到原因

这种的不好找啊,我碰到过一台接触问题

网友(2021-03-10):
楼主这个全新的,不写好程序是不是不能用的。一定要订写好对应程序的才能用呀。

网友:
E480挺复杂的。

网友:
楼主,这个主板正常公共点电压是多少?

网友J:
引用 网友D:
E480我还有点位图呢 有需要的联系

这位大兄弟,求联想E480,nm-b421点位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位大兄弟,求联想E480,nm-b421点位图,谢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637188185398

网友:
升压的电路就搞的时候就是不能急,还是多分析再下手

网友:
同是一个师傅为何你如此优秀!

网友K(2021-04-20):
改好的成品你卖不

网友:
引用 网友K:
改好的成品你卖不

为什么要买呢,自己搞一个不就完了

网友:
现在的芯片基本都有程序了

网友:
请问楼主换这个芯片是全新还是剪板的,带程序的吗

网友(2021-07-04):
学习了,这新电路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L(2021-12-05):
大神,CC信号 要怎么样测?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神,CC信号 要怎么样测?

cc信号我也真不知道怎么测量,只知道通断,然后换芯片,换适配器,其他的也不知道怎么测了。

网友:
理论强悍  楷模

网友M(2022-03-27):
我要e480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