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 YOGA NM-A901主板的维修

楼主(2021-02-07):
联想YOGA910-13IKB这个超薄本,修过几个,发现这个机器一般都是后极隔离管短路并且充放电芯片ISL9237和周边二极体10欧电阻和检测电阻容易烧,今天居然来了一个特别的,发个贴留个印记,方便以后查一下,我记性不好。此机不加电,插TYPE-C接口量接口处5V.TYPE-C修得不多,之前修过几个小米的,发现这类只有5V的一般要么后极短路,要么就是TYPE-C芯片无供电或者损坏,小米的一般有俩芯片,此机找了一圈只有一个PS8743A,量了一圈,无短路,ISL6237 周围正常啊,先换了一个PS8743B 无效,还是只有5V .再换了一个ISL6237 无效,看来不能偷懒了,嘿嘿,打开之前修机时下载的图纸,发现这个PS8743B芯片的供电脚位  1  20  17 28都没有供电,这里说一个发现,之前小米的都是5V转换5V后供电,这个机器没有哦,是待机供电3V供电,当然还有小供电就不说了,按照图纸追查后发现待机芯片是一个OZ66682PN这个芯片,手机上面类似的,好麻烦,轻轻加热了一下,居然20V出来啦,哈哈,加点焊油,使劲儿吹,周围小电容动了,OK。冷机后20V出来了,洗干后特意量了一个,这个主板刚插上电源后先出5V,这时OZ66682PN的VIN其实不到5V,在3V-5V之间跳动,PJ6的3V待机也就有了一定的电压,但我量到不到3V。可能是我表不准,然后这个待机3V给PS8743A供电,数据与电源交换完成后才给的20V电压,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懂的大家可以在下面评论,留个脚印冒个泡,今年最后几天了,

网友:
我只想说没用住,还得换一颗OZ66682PN,哎,来的时候客户说售后看过说是小板和大主板都有问题,不知道客户为什么没有换

网友:
一般小芯片不容易虚,吹一下能好的要考虑本身性能不良或者周边及反面的元器件

网友:
此机不适用PS8743B,只能用原型号8743A,做个标记

网友(2021-05-06):
原型号8743A  这个芯片带不带程序
是不是要用拆机的

网友(2021-07-22):
结尾A是双供电的,B是单供电,不能通用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学习到了

网友:
真没看懂你写的。。。

网友:
OZ66682PN这个芯片也在8743A  这个小板上吗、

网友:
这样会不会容易返修啊

网友A(2023-09-05):
PS8743B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