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芯片损坏会导致主板不开机或不跑码吗

楼主(2021-02-07):
测量中发现各路电压都有,就是不跑码,测到这个芯片附近一个晶振没有波形,一查一个脚没有电压,发现是这个芯片损坏,一路对地短路。
拆掉后,也是一样开机00,不跑码,时序都查完了,该查的电压信号都查了

网友:
主要这是啥芯片?

网友A:
USB3.0的控制芯片,拆了应该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B:
刷个程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3.0的控制芯片,拆了应该是可以开机的

那就是主板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程序嘛、、、、、、

这个淘宝上买一模一样的回来是不是不能直接用?用什么器具刷程序?程序从哪里下载?

网友:
嗯?这个图片上面有相关信息的描述,是管理背板的usb3.0的

网友C:
什么芯片都会引起不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芯片都会引起不开机啊

真的吗?难道我这次能修复成功?快递停运了,年后可以到货了验证一下

网友D:
这个芯片是管理USB  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芯片

我的问题是这个坏了会开不了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是管理USB  的吗

是的。我的问题是这个坏了会开不了机吗?

网友F:
不是电源明显短路拉低,不会影响U送首地址,宕机不等于不走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电源明显短路拉低,不会影响U送首地址,宕机不等于不走码

看不明白,能再通俗一点的讲解一下吗

网友:
这种问题最头疼了

网友:
这个芯片是ASM1042,USB3.0管理芯片,对开机不影响。既然查到芯片短路了就应该注意是芯片本身短路还是芯片相关电路短路,不开机3V或者5V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网友:
拿了不短路就不要usb3了,直接接个pcie卡的usb得了

网友:
一般解决办法就是拿掉该芯片,找到pg,还有电压反馈给他接10k电阻接5v+

网友:
我是来学习USB3.0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