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X370 killer杀手主板 维修过程记录

楼主(2021-02-07):
顺手记录,方便以后参考
目前故障情况,跑码差不多跑到最后了,开始卡代码,代码一个一个的慢慢跑,无法亮机,让它跑两分钟后,自动关机不重启,也无法再次开机。

2021.02.07  16:00记
板子到手后
一、检查外观。未见明显外伤及掉件,发现RTC跳冒不翼而飞,心里一喜,难道就那么简单?找一个跳冒插上

二、检查cpu供电阻值,阻值在100左右,正常。这板子CPU供电阻值就100左右,比其他300 400的要低不少
三、不装CPU先插电检查待机供电,3.3v 1.8v 0.9v等正常
四、装上CPU,通电,跑码卡B1,内存没装正常,测CPU供电电压1.2v正常,测试内存各电压,1.2 3.3 2.5 0.6正常,断电,上内存灯卡,测试线路全通,心里以为就此结束,简单捡个漏。
五、装上内存,通电,跑码卡一路飞奔到3B,看样子已经要亮机了,应该这时需要重启两三次,然后就此跑码很慢,几秒跑一个码,也不亮机

测板上各供电正常,时钟复位也已经出来了
重新刷了两次bios,都没好
重新检查是否有掉件或者断线,无发现
示波器测量BIOS 2脚片选,前面片选过程都正常,对比过正常的同型号板子,到最后还剩4分之一,信号突然消失,跑码卡正好此时卡代码。

后续将测试:
测量BIOS各脚位阻值,示波器打各供电波形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学习中!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诊断卡?

就淘宝那款,很多up主都在用

网友:
静静的期待楼主找出故障点分享。

网友:
不是要显卡,就是cpu或者bios,静待你的答案

网友(点评):
支持此意见,还可以换内存试试

网友(2021-05-05):
后续维修补充:
bios芯片损坏了,更换bios芯片后正常。一直没想到是这个问题,因为bios的刷写校验完全正常,也跑码了不是,BIOS官网下载肯定无问题,其中已用来更新多张同型号主板,下载多个不同版本依旧能正常刷入。

过程中还更换了南桥,拆焊南桥发现右下角有一点虚焊了,不沾锡,更换南桥后发现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