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人遇到奇葩的事

楼主(2021-02-07):
      吐槽下不吐不快啊,前几天一位客户带台联想小新笔记本当天进水的笔记本来门店维修 刚       接过笔记本发现键盘还在滴水而且机器还在通电状态指示灯还在亮着屏幕黑屏 当即报价能拆机清理开机就收拆机清理费用
       客户同意结果拆机后发现进液不严重但是进液体部位在cpu供电复合管地方已经有些腐蚀 当即报价维修主板 需要留机检查 当即客户就说能不能确保修好 我说了这种情况不能包装百分百修好 但是也要给我尝试检查维修 他就在墨迹一段时间意思能不能百分百 我说这个不能保证 如果修的话就留机维修,尽最大努力修好 不能说有钱我不赚啊 后面客户也留机维修了
        结果定料板快递到货慢 前后到货用了三天 后面料板到货更换cpu复合管电流到0.55左右停止,当即测试全部电压出了,除集显其它电压都正常了,拆bios刷机结果不变,发现一体U南桥晶体发烫,黑胶一体cpu,判断CPU损坏,
        谁知客户今天来取机器说没有给修好还说着要报警,听他这样说估计这个客户不好讲话,意思是害怕我给他好的配件换了,当即自己报警,警察到店听了情况,叫他找个专业的稍微懂的来看下东西有那些还在不在,他又说都不懂,就这样扯了一段时间,走了 ,后面大致一个小时左右带了俩个人一男一女过来说还能不能再给修下 我说了损坏的地方比较严重需要跟换主板 现在还不能确定屏和键盘有没有故障 后面维修的话估计还会产生费用能不能接受 就这不行了说别的地方检查有缺配件还来找我 我说当面拆开检查拍照有那些东西她们又不干了 。遇到这种人一天的好心情都给你破坏了 后来机器拿走了 我保存了视频和录像 自己报警说了下情况 这样也防止她们再来找麻烦,奇葩了,大家以后遇到这种客户当初和你墨迹的 应当立马退机别处维修吧,别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A: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最好无死角监控啊!!

网友B:
交学费 小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学费 小伙子

学费不至于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别处维修也是一样的故障 配件没原封不懂 联想配件都有序列号的 就是心情给搞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最好无死角监控啊!!

这些还是有的 就是气不过这种人 开门做生意什么人都遇到过 没想到遇到这样不懂还滑稽的人

网友:
这种事就报警了

网友C:
建议收单时签维修协议,拆机时拍照片或者视频,做电子档案留底,这样的客户以后拉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收单时签维修协议,拆机时拍照片或者视频,做电子档案留底,这样的客户以后拉黑

的确 这种情况是要留底签单保险些 开店十几年第一次遇到这种不讲武德的人

网友D:
等件的中途应该跟他联系一下,以免误会,那哥们可能以前被坑过或者心情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件的中途应该跟他联系一下,以免误会,那哥们可能以前被坑过或者心情不好

一般不会遇到这种情况 年底的情况物流慢 当时维修的时候也和沟通了 需要时间 等我电话通知 肯定想给维修好 毕竟开店我不可能有钱不去赚啊

网友:
可能有这个意思,客户在家等了几天也没修好,在咱们看来花很多时间没修好自己也是赔了,没件修不好很正常,在客户看来就很突然,不能理解,不能接受。如果修好了,成本高了一块,中途沟通加钱,又是另外一种结果和态度

网友E:
我以前碰一个女的,换屏结果发来屏碎了,要求加钱换一个,她不同意,不同意就不换呗,因为这个还投诉我,投诉我不给她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碰一个女的,换屏结果发来屏碎了,要求加钱换一个,她不同意,不同意就不换呗,因为这个还投诉我,投 ...

屏碎了找快递呀 这个找客户加钱  我觉得也不合理  碎了要和客户沟通 并不 站在我们的角度 当然都是希望客户出的  不过换做我们是客户这样也不好接受的,除非客户自己下的屏幕 让他自己负责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屏碎了找快递呀 这个找客户加钱  我觉得也不合理  碎了要和客户沟通 并不 站在我们的角度 当然都是希望客 ...

客户不同意可以不修是吧,为什么投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户不同意可以不修是吧,为什么投诉我。

说来说去 还是我们这行利润低的原因 因为利润低 再换一块产生费用 自己出赚不到钱了 如果利润高 再换一块又何妨,不过作为客户 总是觉得我出了钱就要弄好的原则 加上做我们这行的 被压榨得厉害 可能态度方面做得不够好 所以 客户就投诉了  做做阿Q吧 不可能人人都喜欢咱 也不可能所有事情都顺我们的心意 就可以释然了

网友:
我们去修车有时也遇到换了很多配件,结果还没修好,最终还要自己掏腰包。可以告诉客户,全程视频拆解维修。这种进水的很多故障都是隐形的,说不定显示屏能点亮,USB却不能用都有有可能。就像医生不能保证每一个病人都能治好,有时还有翻车的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