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核心供电不足一般是哪里的故障

楼主(2021-02-07):
供电只有大概0.2-0.3v那样子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 供电电压 开启脚 后级有无短路

网友:
示波器先看有几项供电在工作,来判断是核心工作在低功耗还是电路本身

网友A:
什么卡?这么低的供电电压?你会不会是没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卡?这么低的供电电压?你会不会是没量好

量好了,Amd的r7 260x学习阶段,卡不值钱知识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