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不触发

楼主(2021-02-07):
直接拆机单主板测试 开关有电压正常 再测3 5v待机电压时   发现5v电压不正常偏低才4v左右 测量芯片供电 开启都很正常 电感后的滤波电容换过 芯片换过 自举升压电容 电阻都换过 现在电压能到4.4v 能开机了  但是肯定还有问题  高手们指点下哪里有问题会造成输出偏低这种情况

网友:
反馈VFB   补偿COMP

网友:
为什么 我的老师没有说过自举升压坏了有什么 现象 。。。。。。。。。哎。

网友(2021-05-06):
你最后找到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