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1-80无CPU电压

楼主(2021-02-07):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只能盲修!修这个板子走了些弯路,上了没有图纸的档!把整板的关键位置都标注了电压和阻值,低阻的是欧母档量的,其它是二极管档量的,这个板子就是没有CPU电压,前面一直认为那个核心电压是CPU电感,看着铜泊较宽就认为是,其实不是的,马的其实是上面那个小的电感!那个前面也是一样没有电压!这个板子其实是被上家做了手脚,把24晶振换成功25的了,害人不浅呀! 补上亮机的图片和电压,让你知道确实是好了! 最后晒一晒我买的维修电源,很不错,反正修板是够用了!20V5A的,电流六位的,自带个5位的电压表,修板很方便!

网友:
一体桥维修价格高 一不小心就一体南桥短路

网友:
说多了都是眼里啊

网友:
昨天就修了一台二合一CPU坏的。。

网友:
楼主,修 好没。。。。。。。。。。。

网友(点评):
肯定是修好了呀!不然咋确定自己搞错了!

网友:
全靠经验了,,,,,,,,,,,,,,,,,,,,,,,,,,,

网友:
求教楼主,维修用万用表 ,但是没有电流测量功能,对于电脑主板维修手机维修,电流测量重要吗?

网友A:
楼主这个电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电源不错,

是的,还可以,你也搞个玩玩!

网友:
说多了都是高手

网友B:
现在该买个10a以上的电源了。你买那个电源是否很贵?

网友:
这个电源很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该买个10a以上的电源了。你买那个电源是否很贵?

修板基本5A可以了,单板电流没有超5A的,10A的这个电源太贵了,二手要1千多了,我这个才800元,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