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gs9230能不能用apw8703代换?

楼主(2021-02-07):
一张蓝宝石460卡,无pex供电,测量gs9230没有输出,找到gs9238图纸,检查和apw8703居然一样的引脚。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这个gs9230 的boot电容测量0.01uf,官方没有给出参考值,在apw8703图纸中参考值为0.1uf。还不清楚无输出电压是不是这个启动电容的问题,但是测量TON脚没有波形,不知道是不是芯片挂了。

网友A:
apw8713可以完美替代gs9238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w8713可以完美替代gs9238

谢谢,今天就试一下

网友B:
PWM芯片BOOT电容没见过0.01UF的,最低都是0.1UF。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芯片BOOT电容没见过0.01UF的,最低都是0.1UF。

换了电容没有效果 100n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