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I R9 390 8G显卡 显存阻值只有8欧姆的维修。。

楼主(2021-02-07):
一张V星的R9 390 8G显卡,可以亮机,但进入桌面蓝屏,用显存软件不能检测,显存测量阻值只有8欧姆,现代512M显存不应该这么低啊。。。,
于是下核心,下显存,阻值依旧。6V烧机想找出原因,整个核心区域发热,小电阻最厉害,遂无解,估计板材问题???

网友:
我也跟你死磕这样的板,找不到原因

网友:
电解电容老化、漏电?

网友A:
放电电路在工作?能亮机为何不用tserver跑一下,全部报错再考虑显存供电

网友B:
既然都裸板烧鸡了还是核心热那就是背面电容短路被。

网友:
拆的真干净!

网友C:
核心显存都下了,矿龙12v直接冲

网友:
还是烧不出来内层短了

网友:
兄弟辛苦了,加油,打工人!

网友:
我有张290也是显存短,拆了就好了,可惜拆核心的时候温度太高,焊点氧化了,板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电路在工作?能亮机为何不用tserver跑一下,全部报错再考虑显存供电

tserver 这个卡独立跑不了,做副卡跑,呈黑屏状态很久,按键盘大写灯有变化后,POWEROFF关闭重新亮机查看,没有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裸板烧鸡了还是核心热那就是背面电容短路被。

背面电容关联太多,主要核心区贴片电阻发热厉害,没有烧到发热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核心显存都下了,矿龙12v直接冲

不能12V冲啊,贴片6.3V,12V直接冲,估计烧一大片贴片。。

网友:
废板子小黄鱼还能坑个200块钱。估计板子内层短线了吧。修好才卖个500

网友:
这种最难用了头疼了

网友(2021-05-07):
引用 网友D:
不能12V冲啊,贴片6.3V,12V直接冲,估计烧一大片贴片。。

对头!我用2 个18650并联冲的!

网友:
后面核心区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