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32E360F

楼主(2021-02-07):
三星S32E360F显示器,开机显示正常,约两分钟后黑屏,有背光,拔插逻辑板与电源板之间的排线后又能正常显示两分钟左右又黑屏,有背光。购买了两个板子更换后,故障依旧,请大师谈谈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查灯条,灯管,高压,
看焊点有无裂纹,焊点是否老化发黑有假焊的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灯条,灯管,高压,
看焊点有无裂纹,焊点是否老化发黑有假焊的隐患

他说有背光啊

网友:
有背光,就是不现图

网友(2021-08-16):
解决了吗?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查 屏供电,不插屏线看屏供电正常不?插屏后电压又是多少V?

网友(2021-11-25):
我也遇到一台,逻辑板,电源板跟换都故障依旧。。。应该是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