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细心+耐心

楼主(2021-02-07):
网上买了几种工具,用过后发现植球都不尽人意,最后经验总结,除了芯片固定,其它更多还是要手工。

最重要一点,上温绝对不要太高,不然爆桥,以前爆过几个后才有经验

我控制在200度,个人经验。下温我设280。也不要太高了,太高板都烧焦啦。

最后终于亮机了哈哈。

网友:
新的芯片,上部温度确定不能太高,要不然非常容易爆芯片

网友:
195+295的路过,打个招呼

网友:
植球不错,功夫了得

网友A:
沾点喜气,为什么是植球,不是 锡膏吗?

网友B:
200度是无铅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度是无铅的吧?

其实差不多,虽然无铅理论上要高些,但是如果是有铅,可以把上温风口调高一些,不让太靠近pch,个人这认为。也懒得去改参数,改也相对来说麻烦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沾点喜气,为什么是植球,不是 锡膏吗?

个人觉得还是球方便些

网友C:
这个机器还有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还有北桥啊

G41的,指定有,,,,,

网友D:
都是用个80×80钢网一张A4纸,上球直接取网加热,值锡台很少用,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都是用个80×80钢网一张A4纸,上球直接取网加热,值锡台很少用,麻烦

植球台设计是这样,操作起来并不像想像中那样,遇到麻烦的很多,甚至想起钢网时连整个芯片都一起出来的,夹的不是很紧,大的钢网你稍等一加热肯定拱起来变型了无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植球台设计是这样,操作起来并不像想像中那样,遇到麻烦的很多,甚至想起钢网时连整个芯片都一起出来的,夹的不是很紧,大的钢网你稍等一加热肯定拱起来变型了无法用

值锡台都是取网加热的,你这种值锡台本来就不好用,现在都是那种对角夹的值锡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值锡台都是取网加热的,你这种值锡台本来就不好用,现在都是那种对角夹的值锡台

是取网的,我把上面的夹网的都不用了,会有想不到的麻烦,定位好锁螺丝也挺麻烦,然后拿上来的时候有时芯片一连出来。。。后面我还是上面的都不用了

网友F:
球大间距也大,6789代的南桥,用这个工具植得怀疑人生,直接丢一边,用小钢网了

网友G:
发个有铅和无铅的温度呀,上下温度多少

网友:
我手工植球,第一焊盘一定要拖屏,如果不平,可以用刀刮,刀要倾斜,或者用砂纸磨,注意平就可以,不要把表面的漆都弄掉,第二焊油要少要匀,多了锡球会跑,少了会熔不上去,第三风枪温度调高,看个人习惯,风速尽量调低,特别是旋风风枪,第四,个人感觉拿掉钢网吹比较好,受热均匀,球熔的快,第五,有个别少球或者连锡,少球好补,连锡用刀片分开或者用烙铁脱掉重植

网友:
肯定是有讲究的,BGA封装都是高智商、高理论,高动手的人设计的。我等都是渣渣而已。论坛中,越是做BGA水平高的人,越是默不出声,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能保证100%成功,包括他们自己。

网友H:
做BGA,一要可靠,二要焊接完成后就像新的一样。

网友I:
这样的温度,个人觉得不行。可能是bga的型号不一样吧。台式主板主要原件都在上面,所以没出问题。如果是笔记本主板,就会有问题了。

网友:
0.6的珠随便玩

网友:
这都看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温度,个人觉得不行。可能是bga的型号不一样吧。台式主板主要原件都在上面,所以没出问题。如果是笔 ...

笔记本经常两面都要零件要格外小心。我用的是雷科,总结起来确实是这个温度,之前上温才到215就爆了一个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发个有铅和无铅的温度呀,上下温度多少

论坛上有,你一搜索就有了。其实有铅无铅差不多,无铅温度高个10度左右吧

网友:
好难好难好难

网友:
多动手多做,不能光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球大间距也大,6789代的南桥,用这个工具植得怀疑人生,直接丢一边,用小钢网了

还行吧。贵点的有两百多的植球台,夹得比较牢。钢网也很重要,既要平又要孔位全部精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经常两面都要零件要格外小心。我用的是雷科,总结起来确实是这个温度,之前上温才到215就爆了一个 ...

我用的也是同样品牌。我的参数都是参考厂家设定值调的。和你的曲线不一样。

网友J:
谁有快克760e 调好的温度 发我一份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也是同样品牌。我的参数都是参考厂家设定值调的。和你的曲线不一样。

你的是多少?有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谁有快克760e 调好的温度 发我一份 谢谢

那个8千多啊

网友K:
正常上温区220度无问题,不过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L:
我的垃圾bga里设置的上温区都245有铅,265无铅..我这几天开始植球焊个z77平台三个南桥都成功了……但我在桥芯片上贴了个高温胶带

网友L:
我是拆265无铅上下同温度,265°维持25秒。焊有铅是245上下同温度,245°维持3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K:
正常上温区220度无问题,不过时间不能太长。

可能每个机器有所不同吧,我的才215不过2分钟桥就GAME OVER了。现在严格控制在200

网友M:
5块钱一片的钢网,直接上锡浆刮就行,何必整得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M:
5块钱一片的钢网,直接上锡浆刮就行,何必整得这么麻烦

觉得锡浆很容易会有两点不足:1,产生每个锡球大小不一,2,钢网要绝对的平直,稍等有点点弯或变型连点机率相当大

网友N:
你需要个带锡膏网的植球台

网友E:
引用 网友N:
你需要个带锡膏网的植球台

这个原来就是的,但上面部分我不用它了,会有许多问题。

网友:
厉害厉害,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O:
还是钢网方便~没钢网值个390X的显卡核心,眼睛都要瞎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这个原来就是的,但上面部分我不用它了,会有许多问题。

你说的那是植球钢网,还有一种cnc定制的带锡膏网+钢网的植球座,有两个盖子

网友P:
这种密集恐惧症来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说的那是植球钢网,还有一种cnc定制的带锡膏网+钢网的植球座,有两个盖子

是的,是这种的,上面还有个盖,设计是可以流出多余的锡球,实际操作还有很多问题,不是想像中的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做BGA,一要可靠,二要焊接完成后就像新的一样。

外观清洁要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是拆265无铅上下同温度,265°维持25秒。焊有铅是245上下同温度,245°维持30秒

上面265恐怕爆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我的垃圾bga里设置的上温区都245有铅,265无铅..我这几天开始植球焊个z77平台三个南桥都成功了……但我在桥 ...

贴在中间不怕中间的加热不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在中间不怕中间的加热不到吗

还好,至少厚的南桥成功了,我只会修主板,还没有修到6代以上的主板。我怕加热太狠,芯片爆锡短路,所以贴了一点高温胶带,把芯片盖住,我这是买的二手bga,还是两年前买来装装样子的,现在学习维修主板不久,等以后有条件了再换个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种密集恐惧症来不了……

多多练习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还是钢网方便~没钢网值个390X的显卡核心,眼睛都要瞎了

没钢网几乎没得搞

网友:
去年拆了个H110的桥。 搞到怀疑人生。 现在看看以前的桥,间距真大。

网友Q:
这个英特尔的陶瓷南桥,随便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英特尔的陶瓷南桥,随便搞啊

也不是这么说哥们,哈哈。。。上温215就爆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