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air,一个尾插引发的血案...

楼主(2021-02-07):
客户拿了个ipad air过来,不充电需要换尾插
因为我的不小心拆的时候可能有点用力过度
换完尾插装机发现开机键锁屏功能失灵
有时候还会跳出来关机见面
判断开机键1.8v可能被拉低了
测量发现GPIO_BTN_ONOFF_L_FILT电压只有0.2v
果然被拉低了
线路上接地的只有一个DZ2613和一个C2613
测量也没发现这2个元件有啥问题 先拆了试试吧
拆完发现电压还是低
打值发现开机座的阻值有问题一会1000左右一会30-40的
再测了选R2613两头的阻值 一会1000一会3 40另外一头400多
感觉像是线路串线了...
线路上也没有别的元件了
没办法直接飞线吧
开机座的焊盘5脚用绿油隔开,把R2613一头断开另一头直连开机座5脚

搞完准备装机一不小心板子掉地上了 刚好尾插着地...捡起来一看完了
点掉了一片... 补吧

补完终于弄好了

总结:还是怪自己不够小心,IPAD主板都是粘在底壳上拆不下来就用力拆很容易造成故障
还掉地上了
本来换个尾插多简单的事最后搞出这么多事
做个教训吧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楼主你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修好就不亏  修不好就给别人修

网友:
屏幕没摔地上就还好,屏幕摔了,这把白忙活了

网友:
还好楼主细心不然真的得不偿失了

网友:
这弯路走得有点远了

网友:
真够可以的!
要是客户在看着就刺激了。

网友:
手很重,还是修台式机或笔记本合适。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
拆主板加热后再拆

网友:
聋子差点修成瞎子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
楼主手工,理论还是可以的,不然就得找人修复了,虽然走了弯路,也从中学习了,强化手工,只是这个方法不可取,加油!

网友:
上黑油吧,绿油惨不忍睹

网友:
ipad拆主板真麻烦 还粘的挺劳的...

网友:
血案,530拆它不香吗     动手能力欠缺

网友:
  好事多磨

     维修基础牢。。走得弯路也是好事,维修不能心浮气澡

网友:
一瓶530可以帮助你,减少很多意外事故发生,除胶能力优秀

网友:
我去年也试过一次,不过是ipad min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