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00G,12代硬盘,型号是ST500DM002,不认硬盘求助

楼主(2021-02-07):
希捷500G硬盘,型号是ST500DM002,属于12代硬盘,固件是KC48,电路板号是100535704 REV C。起初故障是不认盘,按照图上USB-TTL指令线教程修复固件方法维修,起初按ctrl+Z一直进入不了F3/T,后来把硬盘马达的隔绝白纸取得进入了,进入以后,我就又把隔绝白纸塞入,按照网上的方法进行,到F3 T>i4,1,22步骤,输入并回车后,拔掉硬盘电源,过一会插上后,超级终端上不断显示第一张图的代码,等会不显示了,进入了F3/T,最后输入m0,2,2,0,0,0,0,22回车,等待一会,出现了"successful"字样的几行代码,这就是成功了。然后指令线,关机,接上数据线,开机,进BIOS能看到硬盘信息了,说明修复了不认盘,用MHDD查看坏道时发现整个硬盘都是叉号,都是UNC错误,上面的UNCR也变红,进入PE,用HD tune查看,发现(C5)当前待映射扇区计数出现警告字样,求助基地的师傅们能不能修复这种故障?数据能不能恢复?

网友A:
金手指咋那么脏啊!建议清理一下再上机。

网友B:
C5是逻辑坏道,低格以后就会减少,但不会清零,磁头坏,盘片有坏道,要恢复数据,得按照恢复数据的方法来,不是修好硬盘,换新磁头和一模一样的好电路板,用原来的BIOS芯片,在电路板上飞线直接读取数据,在哪飞线我不知道,我不是做数据恢复的,不过我换过磁头,换一个费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咋那么脏啊!建议清理一下再上机。

外面脏的不碍事,里面的触点已经用橡皮擦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5是逻辑坏道,低格以后就会减少,但不会清零,磁头坏,盘片有坏道,要恢复数据,得按照恢复数据的方法来, ...

低格硬盘,里面的数据就没有了吧?用普通的数据恢复软件是不是数据就恢复不了了?

网友:
修 硬盘的大神,厉害 。。。。。。。。。。。。

网友:
不知这硬盘 还有什么价值维修  如果有数据还是找专业的恢复安全

网友:
数据恢复 没问题 修不没有必要了吧

网友:
还是编译器的故障,不要数据的话就全盘低格。若要数据的话你再重建下编译器试试。

网友:
硬盘的大神,厉害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  你把P表搞坏了

网友:
短接不就可以进F3了吗:liuhan:

网友:
这个,我是小白,我不知道

网友(2021-04-28):
楼主是用的XP自带的超级终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