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 c116 板号-LA-B971p 触发正常,电压都出来了。不亮屏

楼主(2021-02-07):
惠普hp c116 板号-LA-B971p 触发正常,3V 5V   CPU  内存  显卡电压  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亮屏,开机大小写灯闪两下循环。都说惠普的大小写闪两下是BIOS问题,刷了三四个版本的。还是不行。因为这个本子是蓝色带针的接口。我的可调电源也没有这个转接头,新买的也没到。不知道跑什么电流。电压都出来了。内存也换了。大神指点一下这种该怎么查。

网友:
没有适配器吗?这个蓝色小口中间带针接口  很常见

网友A(2021-03-17):
这是cpu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cpu的问题  。。

确实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