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B350M GAMING3主板不认M2故障

楼主(2021-02-07):
进度:检测出有两个耗合电容的一边引脚有腐蚀导致断线,准备刮开补锡

原现像描述:装上PCIE的M2固态进BIOS识别不到,装SATA协议的M2,卡在亮机界面直接死机无反应

我也是第一次修M2接口,遂记录方便以后参考
一、查找相关图纸,查看M2接口的供电,测试VCC各引脚为3.3V正常

二、测试各信号脚的电压值。这个值只能在耦合电容的另一边测,如果只测接口下的引脚,有时有时又没有,惊得我怀疑人生。测接口右边的四组电容,从上往下分别是0.6v 1.2v 1.2v 0v,用技嘉另一片B350测得应该是两组0.6v 两组1.2v,很明显,断线或者旁边的转换芯片出问题了

三、观察看到最下面一组的电容一边有腐蚀,清理后在放大镜下没看到断线。查图纸得知此两电容连接到转换芯片PU2的14 15脚,测量不通。再上电确认PU2的14 15脚的电压为0.6v,基本确认就是腐蚀断线了

四、把电容拆掉,还是看不到断线。直接放维修显微镜下,还是无法看出明显断线,有些怀疑是不是我搞错了,不是连到PU2?
索性,把电容焊盘与线连接的地方刮开,可以稍微看出一个引脚已断线,把两边引线刮开,万用表测量所刮开处分别与PU2的14 15脚相通,结局很明显,接下来需要进行一系列操作。

未完待续 2021.02.07 23:48

补上后正常识别M2固态,进系统正常

网友:
无显微境的话,断线点就看得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