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寸液晶电视屏幕问题#液

楼主(2021-02-08):
#创维32寸液晶电视屏幕问题#
液晶显示器刚开始的故障是开机暗屏,测试后发现灯条坏掉了,后再某宝买了四根灯条换上了,结果屏幕中间出现一条竖线,竖线把屏幕分为了两半,一边颜色鲜艳点,一半颜色淡一点,开机播放电影,过一会就有会好,但是电源一断电,再重新开,就回又出面这个分屏的画面,搞不懂这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好的。我今天把所有的接口都重新拔插一下,谢谢哈!!

网友A:
冷开机问题,热开机正常,说明有元件出现热机故障,你可以,在开机时用电吹风吹一下相应的故障点

网友(2021-03-19):
引用 网友A:
冷开机问题,热开机正常,说明有元件出现热机故障,你可以,在开机时用电吹风吹一下相应的故障点

是的,后面用用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屏排线有一边接触不良,重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