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无输出电压

楼主(2021-02-08):
之前短路烧了 开关管  电源芯片还有几个电阻 把看到的 都换掉了  倒是不短路了 但是现在没输出电压  待机电压都没有  但是到电源芯片还能测到300多V的电压  哪个大神指导下   还需要查哪里吗

网友:
楼主5VSB有了吗?............

网友A:
保险看了吗?还有被动PFC插了吗?

网友B:
哇噻,电源都 会修 ,我都 不敢修 。。。。。。。。。。。

网友:
电源啊?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
有没懂的人指导下  本身就是兴趣学习   确实修是没多大价值 但是没动手你永远啥都不会  买谁不会

网友:
选择电源都是过换吧

网友:
修电源风险大,修好了有钱赚,修不好没钱赚,发生意外,全村人去吃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噻,电源都 会修 ,我都 不敢修 。。。。。。。。。。。

同感。什么都修。就不修电源

网友:
先把副电源修好,

网友:
铜线圈问题~~?

网友:
查待机电路吧!元件也不多。不过大牌电源有些是那个小变压器坏了,没得换,还是修不好。

网友:
我感觉直接换新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保险看了吗?还有被动PFC插了吗?

天啊,有300V了和保险什么事?

网友:
之前是啥短路?应该短路还引起其他问题吧

网友:
我琢磨应该就是副电源部分出得问题  就是没查的经验

网友D:
3843那个贴片芯片 的7脚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3843那个贴片芯片 的7脚没电压

那就查启动  和二次供电限流  整流  滤波

网友:
待机电压也没有,感觉是是辅助变压器没工作,芯片启动电阻的问题,量下吧,

网友:
贴片二极管一个发黑要量一下。不要相信不要相信变压器坏,7脚没电就顺藤摸瓜查,电阻就用电阻档查。查芯片周围的还有输出的,怀疑的要拆下来查。我相信会修好的,我都修好了。我修好了一个顺达变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啊,有300V了和保险什么事?

网友:
贴片二极管和接近的两个贴片电阻都换了 还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3843那个芯片坏了 春节没空整 最近想着继续找问题

网友:
3843的7脚到310V,应该有个启动电阻,看看坏了没,还有测下7脚对地电阻

网友:
贴片3843 2脚对地短路 换了芯片还是一样 应该不是芯片问题 不过芯片好像也是坏的

网友:
总算修好了  在此谢过 各位给过提示的朋友

网友:
谢过帮助过的朋友们 总算把这个玩意修好了 每天抽空学学知识 然后动动手  乐趣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