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ed显示器灯条

楼主(2021-02-08):
各位大神,我这遇到好几个超薄AOC显示器偏色,偏蓝紫色为主,确定是灯条问题(侧入式),我看网上灯条特别少,价格偏高,还都是拆机的。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换的灯条呢?我用普通led套件改过,由于灯条比较短,发热量惊人,改小电流,亮度又不够,很尴尬,咋破?

网友A:
直接淘宝搜这个显示器的原装灯条有卖的,或者网上买的LCD改LED的灯条套件,改上去就可以,无论是LCD还是LED,我都是用那种改的,还不错,

网友:
直接淘宝,有配套设备,全程技术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淘宝搜这个显示器的原装灯条有卖的,或者网上买的LCD改LED的灯条套件,改上去就可以,无论是LCD还是LED,我都是用那种改的,还不错,

我说的已经是led的显示器了  侧灯条那种

网友:
灯条有升压和降压型,原装的当然是贵,还都是拆机的。尽量挑选灯珠颗粒数相近的灯条改装,某宝都能搜到的。

网友:
尽量挑选灯珠颗粒数相近的灯条改装,现在的技术不会发热惊人的,设置好电流电压

网友:
是不是LED高压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