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40S不过隔离,结果隔离部分进水了,求高清大图。

楼主(2021-02-08):
隔离腐蚀严重,哪们有高清大图啊,求帮住

网友:
这种情况先处理进水腐蚀的地方,然后用万用表打阻值,正常的话再上电。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比较简单,先易后难

网友A:
高清大图?不是你自己拍的么?

网友:
就是费时间,还好有图,飞了几条线搞定了

网友:
貌似进水不严重,处理下应该会好

网友:
处理下应该会好

网友:
烧的不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清大图?不是你自己拍的么?

vivo 云台手机,牛批的很

网友:
厉害,这不好修。

网友:
这个板子有图纸,有点位,照着图搞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