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4个电阻启什么用的

楼主(2021-02-08):
我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向老师们请教一下,图画圈圈的电阻在电路是起什么用的,这4 个电阻坏了,找不到一摸一摸一样的,可以怎么代替,因过年了,淘宝也没有发货,祝大家新年快乐,发大财。

网友A:
这几个电阻坏了其它元件也会坏,检查开关管和全桥,不能直接换电阻啊,要把其它的坏元件更换才行,电阻可以用类似的串并联代替,功率要够。

网友:
one resistor value .39 ohms
and x4 parral in imag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电阻坏了其它元件也会坏,检查开关管和全桥,不能直接换电阻啊,要把其它的坏元件更换才行,电阻可以 ...

谢谢你的回答,开关管没坏,全桥没有坏,开机5V ,12V,都有,没有24V ,发现这4个电阻变的很大,1N60C的换了一个,

网友:
算一下四个并连后的阻值(单个的1/4)功率4w以上的 代替 用四个同阻值并连 估计是考虑功率问题不好配

网友:
电流采样用的吧,保护开关管

网友:
这是四个电阻并联,做为过流检测用的。这四个电阻在图片中,电阻没有发黑,不一定会坏,你把这些电阻一个个的拆下来,量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信息发错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开关管没坏,全桥没有坏,开机5V ,12V,都有,没有24V ,发现这4个电阻变的很大,1N60C的换 ...

你检查的肯定不对。这四个电阻是串联整流桥堆的负端和电容的负端之间,如果这里无穷大,主电路也不会输出,pfc 电压应该也不会正常。 难道5v 12 V 是待机电压?你这个有24 V ,我猜应该是电视要的电路板,但电视机,待机一般都只有一个电压。高压有危险。修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有必要,使用隔离变压器,相对安全一点。

网友:
四色环电阻,橙白银金
第一环:3
第二环:9
第三环:×0.01
第四环:±5%
电阻大小:0.39Ω
误差大小:±5%

网友:
电路图截图范围太小,不知道具体的电路,有可能前级过压,削尖峰电路的问题,条件允许,发一个全的电路图吧,另外是不是原机电路图呢

网友:
这个位置的电阻一般不会坏

网友:
液晶显示器板子的话这4个电阻没有也可以,应该是启保护作用的

网友:
这4颗电阻是回路检流电阻,监测回路的电流大小,一旦达到电路设计的过流保护值就会反馈给电源管理芯片,芯片就会关断输出,开关管停止工作。

网友:
电流检测使用,检查开关管吧,估计烧了,还有相关的元器件,这四个电阻没有那么容易烧掉的。

网友:
第一遇见 AC220桥整流滤波电容的负极不是 公共地 的

网友:
电路结构挺特殊,楼主把电路故图发来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检测电流作用

网友:
检流电阻??

网友:
有人弄清楚哪里问题了么

网友:
电流检测,用细铜丝线也行,但不标准。

网友:
电流设定电阻,最好用回原阻值,否则输出电流会改变

网友:
检测电阻?

网友:
不是启动电阻,是取样电阻

网友(2021-03-18):
这四个电阻没有那么容易烧掉的。

网友:
保险电阻。。如果坏了。。开关管。。整流桥堆多会坏

网友:
这是大的排阻,功率大的,没有集成的代替

网友:
整流桥估计也挂了

网友:
第三环图片反光,不知道是金色还是银色,金色的话就是3.9欧姆,银色的话就是0.39欧姆,刚看了一下图纸,上面写的很明白R39,就是0.39欧姆。

网友:
采样精密阻,0欧母以内,只要这个无穷大,大功率三极管都烧了,要换很多东西。

网友:
看不出来 没修改

网友:
取样电阻。如果几个坏了。电源一定炸了很多。

网友(2021-04-21):
估计开关管等也会烧。

网友:
取样电阻,起电流保护作用的,4个电阻并联为增加电阻总功率

网友(2021-06-20):
修电源好家伙,给你支个招,这玩意如果桥堆是好的有380V,你上淘宝买一个60左右的安卓示波器,不插零火线,单独给电源管理芯片供电开启。就是用可调电源搞。然后看看有芯片是否工作。这样省事。还有后端呢。以前修这玩意就会三板斧,换功率管,换反馈的光耦 431 稳压二极管,换频率设定那边的,换管理芯片。完全不带测量。现在也很多修不好。

网友:
会不会是下拉电阻,或者是电流采样电阻

网友:
小白凑凑热闹

网友:
还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看了里面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
这是四个电阻并联,做为过流检测用的。!!!!

网友:
保护作用 采样啥的

网友:
电流检测用的,为了保护开关管损坏

网友:
好像是保护电阻

网友:
电流反馈作用的

网友:
应该是电流采样用的

网友:
我也正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
干我们电脑维修的这个用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