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 7080 不开机 后级输出全是6V

楼主(2021-02-08):
没思路啊  新手

网友:
只能等大神了

网友:
主板坏了吧

网友:
输出电压这么低,指定是不对的。、

网友:
6V有跳变没有

网友:
我记得这个电源板输出6.1V左右应该是正常的,换一下主板试试吧!

网友:
买个主板吧,或者报个远程

网友:
待机6到7伏,触发后会有24V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没触发啊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兄弟DCP-7080D主板芯片 bios程序刷机 解决复印正常 不能打印问题

网友:
我遇了一台7880DN不开机,同时客户说电脑也不开机换了电源就好了,心想7880也可能是电源问题,量了一下电源输出6.2v,找了一个7080的电源还是不开机,而7880的电源可以使7080开机,最后7880主板保险F7断了,从M7400 Pro主板拆了一个,装上后7880主板对地短路,换主板解决了

网友:
电源没问题,换主板啦

网友(2021-04-03):
待机电压6v,接主板触发24v。

网友(2021-05-06):
很明显主板坏了

网友:
打印机维修群,欢迎大家